[内存维修]
我收了100多根坏的DDR2内存

楼主(2010-03-14):
今天在 某品牌服务站收了100多根DDR2的内存,有点不亮的,不显的

上机测试了几根,测试卡跑有E8,C1不动的,C1-03循环跳的,有蓝屏的,拿了一根跑E8的,据以前维修经验是SPD信息不正常,懒得接编程器了,直接换了个SPD后上机能跑到26,正常显示直接进系统。
有根蓝屏的,用RST测试得出 结果
判断是第7颗有问题,不放心在用了别的软件

测试

直接可以判断第7颗芯片有问题,量了一下外接的电阻没问题,用850加焊了芯片,结果还是一样,看了芯片不是虚焊了,是损坏了,只能更换,也是用850把芯片吹下来,处理好,

焊接上去,在上机测试全部测试PASS。
修复一根内存,对于双面的内存用RST检测后无法正常判断是那面的芯片损坏的,可以通过修改SPD,改成单面的,这样就可以

更好的判断了。还有一根内存,进系统不时出错蓝屏,用RST测试全部PASS,看了RST也不太准确,换个软件AMT965测试,结果很快就报错了。

按C键,显 示出IC MAP

第4个芯片出错,直接850补焊,在上机测试全部PASS

其实2代的内存维修起来也算成功率高,而且稳定,不像DDR1,经常修好了用段时间又坏了,2代很多问题出在SPD,小排阻上面,还有虚焊问题,除了地址线出问题的解决起来难点。

修2代内存本人就是用了850跟烙铁,并非有人说的要专业BGA才能修

附本人的临时用2张凳子搭建的工作台,非常小

如有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LZ 内存插上不亮时  能用软件测试   如果有一个颗粒损坏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蓝屏还是不过内存的多

网友:
请问LZ 内存插上不亮时  能用软件测试   如果有一个颗粒损坏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蓝屏还是不过内存的多
引用 网友A:

看他损坏的程度,要是其中某个数据位损坏有可能还可以点得亮,或者蓝屏

网友:
你这样搞效力太底哦, 100把条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

没有专业 软件慢,

网友:
主板是个好家伙,, 搞个 晶霖 的软件就 可以老

网友:
你这样搞效力太底哦, 100把条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

没有专业 软件慢,
引用 网友B:

平均15分钟修一条,有些SPD出问题,排阻坏的,有些虚焊的,,一吹就OK,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关键是地址线出问题的才难修,目前研究住如何快速维修地址线出问题的坏内存!

网友:
楼主的SPD编辑软件是款什么软件呀?能告诉一下大家吗?

网友:
楼主的SPD编辑软件是款什么软件呀?能告诉一下大家吗?
引用 网友C:

smart sp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滴!厚厚~~

网友:
DDR2的条子,维修成功率在%多少?

网友:
楼主AMT965 这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楼主AMT965 这是什么软件呀?
引用 网友D:

AMT965其实就是MEMTEST2.01,只是修改过内核的,可以显示ICMAP,有空发上来给大家研究,这个软件优缺点都有!

网友:
请问楼主的那款SPD编辑软件叫什么,能否提供一下下载 您说的那个名字  我没找到下载
引用 网友E:

没有下载的,是一套方案里面的一个软件,有需要可以联系QQ31930045

网友:
是啊,主要是是软件啊!楼主有空发上来给我们看看,谢谢了啊!

网友:
图文实例讲解太好了,请问第四图的内存测试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向你学习啊,我也要加把劲了

网友:
图文实例讲解太好了,请问第四图的内存测试软件叫什么名字。
引用 网友F:

N.S.R.D,台湾出的!

网友:
我能百分之八十的修好了

网友:
很好的贴子.让我见识了.楼主用的软件可以发上来分享一下吗?还有想问问这内存收时多少钱啊.楼上有朋友问过了.不过好像没有回答啊.呵!~

网友:
发财 了,这样多的废品

网友:
很好的贴子.让我见识了.楼主用的软件可以发上来分享一下吗?还有想问问这内存收时多少钱啊.楼上有朋友问过了.不过好像没有回答啊.呵!~
引用 网友G:

软件是加密的,发给你也用不了,如果有需要这样的方案可以联系我

网友:
楼主真行啊,向楼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们这边有许多坏内存货源的,真得去学习学习,看看能不能搞些出来

网友:
请问楼主
换 DDR2 内存芯片

只需要 你图片上的工具么
烙铁加风枪“?

网友:
请问楼主
换 DDR2 内存芯片

只需要 你图片上的工具么
烙铁加风枪“?
引用 网友H:

是的,就850跟烙铁就行了!不需要什么BGA焊台

网友:
看着别人修真是简单,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LZ一样啊。。。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这下有的忙了 修复多少 能把你的检测软件传上来 提供给大家下载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不知你使用的软件能否给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软件都能下载的到吗?能否贴在你的帖子里呢?非常感谢

网友:
17# 无锡小何 我以前在MSI做配备维修
如果换PCB板的话一般都在95%

网友:
楼主的软件可真多。能不能放出来个呀

网友:
楼主能不能买你套AMT965软件呀。QQ联系我:82090746

网友:
楼主很强啊~~100多条~花多少时间弄好的哈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下你修DDR2的软件下载地址分享下

网友:
收到这么多啊,楼主发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15分钟一条,俺搞半天才修一条

网友:
不知道花了多少银子收的啊。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樓主技藝高超   在此公開分享  學習了  謝謝

网友:
历害啊,以后要多发这个帖子啊

网友:
现在内存涨的厉害,,看样子修内存还是能发点小财!

网友:
请问LZ哪个检测内存的软件那里有啊?

网友:
"对于双面的内存用RST检测后无法正常判断是那面的芯片损坏的,可以通过修改SPD,改成单面的,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判断了"
。。。
师傅!
这个不懂 诚请指教!

网友(2010-04-14):
你的内存维修主板,和维修工具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
不同的颗粒只有数据位相同,都可以更换的吗?

网友:
你的内存维修主板,和维修工具在哪里买的呢
引用 网友I:

需要维修测试方案加QQ聊31930045

网友:
我也有2个DDR2 512 金泰克,不会修,就是不亮

网友:
请问楼主100多根能修理多少根好的出来

网友:
请问楼主100多根能修理多少根好的出来
引用 网友J:

能修出95%

网友:
100根 !!! 楼主厉害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用的那些软件 告诉我们 分享一下!

网友:
100多跟啊,楼主你发了啊。。。。

网友:
厉害啊 羡慕中,,,,,,

网友:
敢问楼主坏内存的回收的价格,可否告知?

网友:
最大的 问题是植株,有没有快速的方法啊 ?

网友:
敢问楼主坏内存的回收的价格,可否告知?
引用 网友K:

我收就15-30这样!

网友:
最大的 问题是植株,有没有快速的方法啊 ?
引用 网友L:

用专用网就会快点

网友:
好像现在2代的不好收啊,我这里只有一代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原理啊

网友:
指导一下吗大家都是这方面的爱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