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被雷击,网卡坏,南桥坏,换好后插着网线不能 ...
HP 6531S 被雷击,网卡坏,南桥坏,换好后插着网线不能开机

楼主(2010-03-14):
HP 6531S 被雷击,网卡坏,南桥坏,换好后插着网线不能开机,拔出网线什么都正常,在系统里也认到网卡,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高手请帮忙,排除南桥和网卡的问题,因为换了好几个都一样的
问题

网友:
网桥也要换

网友:
Q1008坏了,跑线路它是接的网卡的一个LED灯上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只是当LED开关的开关作用还是什么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
要知道,有网络开机这个功能,所以有些时候不开机也可能是网卡那边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就是网络变压器啊

网友:
你说的是连网卡口的防雷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