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40G硬盘不能重新分区

楼主(2010-03-14):
希捷40G硬盘出现奇怪的问题,用MHHDD 扫描没坏道,用SPFdisk可以删除分区也可以保存分区表讯息,但重启后还是原来的分区表,PQ分区显示#1516 分割磁区不正常卸下,PE下可以访问,但不能格式化,搞得我都没辙了,郁闷。。。。。。
硬盘

网友:
你这应该是品牌机上硬盘;加了密码的

网友:
是啊,同一型号的还没分区的硬盘,我用PQ分一下格式化就得了,是在那个步骤加的密呢?可否指点迷津, 先谢了。
我的硬盘型号是: ST9408114A

网友:
用DM把所以分区全删除了再分就可以了,我试了几个,用PQ老说出错,后来用DM就搞定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清0头几个扇区试试,不行就换板试,还不行就写磁头坏了,可在COM口下开SF看,是不是全部为WRT ERR。

网友:
我是菜鸟一个,怎么清0磁头的扇区?我用磁区编辑不能充0,没反应,DM的和Windows下的diskpart.exe都可以删除分区,重启回原样,挂从盘可以拷进文件和删除文件,文件也在里面可以打开,只是速度很慢要很久,这个可以说是可写的吗?重启还是原来的文件,不多不少,就像是系统还原一样,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