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3-14):
小弟有款DELL 1400的机器,开机前10分钟玩QQ农场机器正常,过了10分钟开玩QQ农场CPU占用率好高,机器特别卡,系统软件方面的原因已全部排除,CPU 型号为7250,想问下这种情况是一般是哪里的故障导致的,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散热又问题吗 在看显卡正常吗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LZ ,能排除的县排除,显卡不要先动,换个硬盘啊内存看下,下个温度软件看看温度多少,玩游戏看会不会是这样

网友:
看看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散热和显卡吧,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一般应该不是机器的问题,我的电脑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玩QQ农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玩其他的游戏不会出现,在网上查了一下结果是QQ软件更新后出现的问题重装QQ后问题解决

网友:
装鲁大师测试一下温度吧

网友:
先易后难 你这个问题大概是CPU0散热或者是显卡发热量大 先清个灰 打点硅胶 看看在说

网友:
把灰清理清理再说

网友:
清理一下风扇再说吧,明显是和温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