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075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3-14):
型号S2075 (20寸)

故障现象:在屏的外围呈现一圈白带(不知到底怎么形容这个现象,回头有机会上传图片吧)

描述:此显示器显示图像全有,而且有时非常正常(在全黑屏情况下仔细看也可看出有白圈带),在故障时非常明显。
         但显示都有,一直点亮情况下就不出问题,不接入信号处于开机状态时间长时,就会出现。也许我这样形容大家还是不能想像我说的情况,现在就是怀疑屏有问题。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真晕哦。

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或者类拟的故障,帮兄弟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谢谢!!!

网友:
白圈宽度大概1厘米吧

网友: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现象,是门阵列软排线虚了,没有办法

网友:
图上传了,不知道哪个仁兄碰到过

网友:
这是在全黑屏状态下照的,比较明显

网友:
被顶下面去了

网友:
找个通用板试试屏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呗   看这现象好像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