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600GT开机黑屏

楼主(2010-03-14):
讯景8600GT开机黑屏 此显卡上面贴着签,貌似修过三次,  开机不亮 windows照常运行 黑屏  什么原因谁能解决下 给个维修思路 本人新手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故障范围应该定在GPU身上

网友:
LZ可以试着上电按压GPU    还黑不黑屏呢?

网友:
BIOS应该是好的,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LZ可以试着上电按压GPU    还黑不黑屏呢?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采用这种 极端维修模式,容易损坏器件

网友:
把故障点 定位在 核心身上。重做一般会好

网友:
看来“小许”修过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显卡就是GPU虚的多。

网友:
先加GPU试一试

网友:
看一下电压吧。显存GPU或其它。晶振也测试一下。。。。。。。86的GPU坏的很多。便宜没好货。

网友:
应该是GPU  我这十几块样的

网友:
GPU  加捍下把。一般都能好  不好的话只能直球了

网友:
换大芯片啊。。。

网友:
我的X1300原来花屏来着,加焊了显存变黑屏了,郁闷

网友(2010-04-20):
我的X1300原来花屏来着,加焊了显存变黑屏了,郁闷
引用 网友B:

和我差不多  主要是经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