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20N03HL内存供电,一脚4。98V,一脚3。23V,一脚2。69V,是不是有问题呀,20N03HL可用什么代换
问题

网友:
20N03HL一般这样代换,N前面的数字是电流,后面的3表示电压30V。只要不小于这个数字就行了。

网友:
9916 40N03这些一般都好是 U供电的一般也都是可以带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