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真要命

楼主(2010-03-14):
才卖给用户100台HP机,用HP LE2001W。装机时没问题,第二天就出问题了。一台显示器开机全红,有图像

菜单正常,进菜单把色彩调成SRGB或9300色温就好了,调到默认的6500色温就坏。
后来一天之内有出现5台显示器有问题,有的偏青,有的偏红。真要命,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补充一下,有的调到9300色温就黑屏

网友:
不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找下这个机器的液晶工厂模式,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一天就坏了5个,听惠普热线说这屏是软通的,大家听说过吗?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的吗?整天进工厂模式也不是办法

网友:
LZ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替换下,试试。。。。

网友:
回楼上新买的显示器

网友:
这显示器似乎是仿品,HP的标还真么见过是在显示器上方的,一般都在下方~~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准好使

网友:
行货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是山寨版的吧

网友:
原驱动板程序肯定有问题定了,,,,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是1找售后,2找源程序,3用通用版代替

网友:
感觉现在HP机不如以前了,不用LG,BENG,最次也用冠捷吧。找个杂牌来骗钱,知道是程序问题但不知工厂模式怎么进

网友:
如果是正品就去找售后,这个你有什么可发愁的,不明白

如果是水货,那就啥也别说了

网友:
驱动板了吧

网友:
驱动版问题

网友:
是数据出了问题,,,

网友:
看起来像是数据坏了~~!!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是不是山寨了

网友:
是水货的吧, 程序出错了重新刷一个

网友:
HP 就是个杯具

网友:
山寨货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
新的不用修,找售后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