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82PM965北桥的脚位如何数

楼主(2010-03-14):
这个北桥的PDF资料显示是有51个脚,但是我怎么样也数不出来!有哪位高手请指教!指教!最好能在图片上帮我标示出来1到51脚,A到BL脚!我想找这个北桥的H_ADS#(G12脚)!但是怎么样也数不出来!真惭愧!

网友:
可能太大啦!上传不了!这个是主板上的图片!

网友:
像这样!每一个脚都标示出来!

网友:
你看图纸的点位最好找了啊

网友:
知道大概就好啦···  有一种北桥没有任何顺序的,那脚位可是随心所欲的,你怎么办?

网友:
没有高手肯指教吗?那哪位能帮我在主板上或者北桥上标示出G12这个脚!

网友:
你那锡珠是不是也没植好,东倒西歪的,怎么数?

网友:
一般我是看板子上的

网友:
H_ADS#这个脚位没什么用,量不到有用的信息。CPU或北桥将它置低表示请求前端总线控制权,这些琐事管它干什么。

网友:
回“东海之鲲”老兄:
1:本人认为ADS#信号是非常有作用的!维修的时候当你测量完所有的供电电压、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正常之后,就必须要测量ADS#和DIM总线这两个信号来判断CPU/北桥/南桥之间的通信是否正常来确定故障点在哪一个芯片。
2:作为一个维修人员,如果连BGA芯片的脚位都不会数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维修人员!
3:这个北桥的脚位我不会数,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维修人员,觉得非常惭愧!

网友:
对着主板上的箭头标识,横着是数字,竖的是字母。

网友:
对了。字母是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T U V W Y这样的,其中I O Q S X Z字母没有

网友:
G就是从上到下数第7排
12就是从右往左数第12个(右上角是pin1的情况下)

网友:
谁这么能?这个桥也能数出来G12脚,数给我看看

网友:
还是老大出来了,高手们不要误导我们这些新手啊,发现很多人在回复帖子的时候,要么就是换屏,要么就是换桥,难道就不能多说一些为啥要换这个的原理吗?直言了,高手们不要见怪。

网友:
老大,我对照V3000 965的点位图和电路图,确实是有G12的。
不过是无序的,数不出来,只能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