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今天收到一张升技的VT7主板 478针的,开机跑C1, 内存量过电压正常,用VIA的芯片,会是什么问题啊,有人遇到过吗?
芯片

网友:
bios刷过了 压过南北桥和CPU座···都不行··

网友:
内存3.3 检查一下

网友:
先放一下COMS电, 跳线反跳, 刷BIOS。
测一下CPU座, 压北桥和CPU座。
看下内存槽没有烧伤, 用针刮刮内存槽。
用打阻卡打下, 看看有没有断线。 或北桥坏。
换I/O

网友:
明天换个U试试 现在用的是CD 2.6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