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R1/B 开机不亮屏维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4):
SONY TR1/B 开机不亮屏
第一次送修时,开机不亮屏,经仔细观察发现主板南桥有明显腐蚀的发霉的地方,于是加热还了南桥,测试了一天没有问题,交给客户了,第三天客户又把笔记本拿回来了,说还是老问题,于是我们把主板放在预热台上预热了一天去潮,然后把所有的IO和电源芯片统通加焊了一遍,再装机测试,发现又正常了,又测试了一天没有问题,客户又取机了,这次用了一个星期,今天又给送回来了,我郁闷了,没有头绪了,电源电压都正常,现在在排除最小化系统,拔了光驱,换内存,拔了开关板,拔了硬盘还是不开机,又拔了声卡板开机了,屏亮了,以为是声卡板有问题,装回去还是可以开机,我现在只能不插声卡板装机测试了,有点搞不懂了。

有高手修过这种问题没有?
我以前修过2台这类型的,一次是TR5ZC,键盘不灵,换键盘依旧,后换IO(换了块相同型号的SONY S16C上拆下来的)结果开机键盘不能用了,又换回来,多了几个按键不灵,加焊后全都好了,结果装完整后又不行了,最后是把主板加到100度轰了几天好了,客户没有来找我了。另一次也是TR5ZC,运行死机蓝屏等,以前修过南桥的,我们也是焊南桥北桥CPU IO  换内存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后没有搞好,每次测试1两天都好的,刚要交给客户时又蓝屏,或者干脆不开机或者死机不懂了,反反复复折腾,最后我们觉得没有价值花太多时间修这台笔记本了,就放弃了,结果现在又遇到一台故障比较接近的类似型号的本本,怎么搞,有人修过没有,提供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没人修过吗?给点意见噻

网友:
SONY 的机器比较复杂!没头绪

网友:
上次修的基本没问题了,结果几天后又完了,也是找不到毛病,SONY真是短小精干啊,难

网友:
LZ就没把南桥拆下来重新植球做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 你主要是去检查电容的问题  一般可能都是滤波的问题多些!

网友:
与问题有关系的全从做以便 这种情况很复杂  多费点时间弄吧 SONY 进水要么洗下就好 如果不稳定 那就这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