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背光启动时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3-14):
一台
笔记本
,高压板驱动芯片是OZ9910cn,背光启动时亮一下就灭,测量oz9910cn8脚无电压(不知道8脚是不是启动的,如果不是,是哪个?),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解决。如果来自主板的on/off信号不正常,那么如何修改一下电路,让背光常亮也可。
笔记本

网友:
要是ON/OFF没有电压的话,在屏上找一个5V就行了。 供电正常不? 要是什么都正常的话就换个高压条。

网友:
还有刚测了下8脚电压,在2.9左右,7脚电压在0.9-1之间,正常吗?供电是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