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XP原版安装是不是比Ghost要好一些

楼主(2010-03-14):
硬盘有坏道XP原版安装是不是比Ghost要好一些

网友:
以前看到过电脑报上说过有些硬盘坏道通过GHOST,可以把坏道覆盖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干马牛不相干,装系统跟有坏道,有什么关系,修一些物理坏道可以用mhdd,扫一下加入缺陷表就好,不是太严重的一般还是可以解决的,有坏道怕是连系统都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