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10 不开机

楼主(2010-03-1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310  的机器  不开机    待机0.02     在别处修过,动过北桥,待机有 3    5 V,不触发,IO是87570,测68脚有5V   78脚  可随开关跳变,I0的主供电有5V   晶振没有    复位164脚没有信号    ,查无短路,把87570取下   照样没有,附图5VPCU 有,判断  MAX6807坏    找了个料板换上 还是不行,电路中的Q30  Q29  D23 还有 复位电路里的 电阻 电容都换了还不行     大家帮忙看看  咋回事!

网友:
我上传图片不行,从QQ空间链接图片也不行,请问下版主用哪种方法合适,我不想发那种压缩包的,想一打开就能看图片的那种

网友:
高级回复中的有个我的相册就行了

网友:
晕你所描述的也太详细了吧

网友:
运行越来越慢 !还会出错误 !,电池续航我没试验呢, 一直没机会用 ,有几档模式, 可以调成省电。。

网友:
是偶然还是通病?我的HP本摔了一下就坏了555555,同事的国产货联想的本电池都摔出来了居然没坏,我心理不平衡,我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