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戴尔D505屏幕显示发红缺绿色,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4):
戴尔D505屏幕发红缺绿色,换了两块不同型号的屏,一块颜色基本正常(红绿蓝都有),另一块也是发红缺绿色,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请高手指点,急,谢谢!
戴尔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LZ措辞严谨点,正常前面不要加基本,要加基本,不如直接说不正常完了.莫认两可.

网友:
外接正常吗 接个先看看啊

网友:
确定了,主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
外接怎么样,应是显卡问题

网友:
象这样换过屏后,如果排除屏线问题,还这样肯定是主板lvds输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要捉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嘛!!!,毕竟人家为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不少好的产品呢!

网友A:
真烦,刚买的DELL,就有人说它不好,不过自己觉得好就行了!!

网友:
看看有断线没啊,打个电路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