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的奇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03-14):
电脑开机主板发出快速两声滴~接着一声滴~~主板BIOS是AMI的,百度查了一下报警错误代码。。。
发现AMIBIOS这个报警错误代码表示检测第一个64KB RAM损坏。。可是XP系统能正常用。。无任何问题。。也就没管它。。
我最近换了WIN7系统。。。盘是GHOST的。。安装的时候没问题。。进系统之后。。问题来了。。2分钟一卡。。5分钟一死机。。还挺有规律~~ 接着又换回XP。。一点问题都没有。。再换WIN7毛病依旧。。怀疑是内存条问题,完了我把内存拿下来一条,开机就没声了。。2条内存随便插哪一条开机都不响了。。只要2条都插上。。开机就响。。。是不是主板哪里有毛病了呢??

我的配置是
CPU:AMD ALTHON LE-1640 (单核)2.6G主频 2M缓存
主板:致铭NC61S-L
内存:NPC DDR2 667 1GB*2 同一型号2条。
硬盘:西数320GB YS

网友:
主板可能存在兼容问题,清一下BIOS,试一试,清清槽

网友:
可能是2条内存不一样,有条的频率跟不上造成的。

网友:
内存问题。两条内存不一样,不能凑合用的。

网友:
win7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