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ll d630笔记本显卡经常脱焊

楼主(2010-03-14):
请教各位,有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重植,,跟我用的本本一个型号,不过我的没脱过。

网友:
重做显卡 完成后加一个小块铜片当散热片去掉原来的散热  或者把风扇改成常转的

网友:
可以给他的供电做做手术--降低电压

网友:
电压低了 同样也会发热的 加散热装置

网友:
把风扇改常转会散发更多的热量,热量不那么大应该会用的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