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 代码C1 自动关机

楼主(2010-03-14):
我找了一块GA-7VT600主板练习,是AMD462针主板。开始主板代码可以跑到52.停一下就自动关机。反复试验都是如此。于是我把CPU卸下,上假负载。测试数据如下:复位:1.7V。按复位键跳变正常。  PG:1.7V,按复位键,始终不变。 时钟1,2,3,4,5都是1.73V.  主时钟区四个点没有电压。参考电压1.65V测得:1.73V,    参考电压0.8V测得:0.87V       参考电压2.5V测得:2.78V。请大家帮我分析测得的数据正常吗?
等我把真CPU装上后,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代码显示C1复位灯又亮了而且不灭。接着就自动关机。但是给主板装上CPU假负载就不会自动关机。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呀,维修思路应当如何展开。(注:拆CPU时很小心。应当没弄坏CPU座把。CPU 也没坏,换了一个试了也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插槽坏了,内存不过引起的重起

网友:
LZ说的这种现象如果CPU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不会的,应为三个内存插槽都试过了,都不行。而且会自动关机呀。不上真CPU就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我有台机器就是,上根内存自动上电,跑到52,重启。。

换了个根内存后,问题解决

网友:
查内存供电,内存线路是否有断线

网友:
很明显 电源保护嘛
主要差 内存 CPU 北桥 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大家群策群力,但是如果是内存不过也不应当自动关机啊

网友:
CPU供电一般有三个,VTT供电,内核触发器供电,还有VCORE。这三个供电都会有PWRGD信号进行反馈,也就是保护电路,有一个电压有问题都会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