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笔记本键盘进水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0-03-14):
一客户的明基R45-HC30 笔记本   因键盘进了水   不能开机    但开机电源灯会亮   硬盘灯会闪   光驱灯会亮   就是屏幕没有反应

网友:
送修吧,要烂主板的

网友:
有可能烧掉了一根通屏的3.3V

网友:
以修复   键盘烧了   触摸版烧了    显卡芯片虚焊     其他的还好没有烧

网友:
可能是键盘进水短路了!!把键盘拆出来应该会好的!!

网友:
进水之后没做处理啊 ?  怎么搞的都烧的了啊······

网友:
看看具体的测试点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