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SE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0-03-14):
今天接到一位客户的板子!华硕M4N78-SE,声卡声音很小并伴有杂音!以为是驱动问题,所以重做了系统,但是故障依旧,于是又下载官方驱动,问题依然如故。软件设置、bios设置已检查过,没有问题。因手头没有独立的声卡,所以无法判断是否硬件问题,请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判断下故障!谢谢!!
华硕

网友:
插孔是否良好?
找一下声卡的PDF查一下,如果找不到直接换掉芯片试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下声卡芯片旁边的电容啊什么的有没有损坏。电容爆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