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跑马(已解决)

楼主(2010-03-14):
T40开机到0。4A不上电了,怎么修呀,不上显卡也是到0。4A不跑马,复位长亮,原来拿来时能上电不显,用手按了一下,我还进了系统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各位给点思路,多谢。T40现在怎么OK了 是CPU供电的管子坏了,所以CPU没供电才不跑马,复位一直长亮的。

网友:
是不是碰掉件了

网友:
取显卡会不会把北桥动到了?

网友:
SB已经做了,刚才又加焊了一次北桥,还是不行,我有点图对了的好象没掉东西呀

网友:
没掉件的话肯定是动到南北桥了,实在没法子你就老实点把南北桥都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兄弟,,电流0.4不开机,,你看下EC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看一下,电到底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这几个桥太近了,做显卡的时候肯定引响到他们了

网友:
最基本的电压都不量,直接就动桥....机主对着你哭啊!!!太过份了.....

网友:
汗  首先应该亮哈所有的电压

网友:
呵呵
测试所有电压

网友:
呵呵,心不细,白做桥了吧

网友:
RST的条件都没搞清楚

网友:
呵呵供电全有的时候在去量复位也不迟把

网友:
0.4A CPU还没工作

网友:
是呀CPU没有工作呀,先查工作条件具备吗

网友:
查查PG信号,是CPU供电芯片和南桥之间的交流信号

网友:
先查一下 个个电感的电压正常吗??再测测 cpucoreok???

网友:
最基本的电压都不量,直接就动桥....机主对着你哭啊!!!太过份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CPU供电是首先要测量的

网友(2010-04-24):
呵呵···我见的多了,什么来就干桥的我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