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天收了个戴尔8500,不知道值不值

楼主(2010-03-14):
今天收了个戴尔8500,不知道值不值
主板内存附近有两个芯片烧焦,内存上的贴烧卷起来了。里面还没看呢。
硬盘40G
300大洋收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价值。
晚上回家上图

上图1G内存短路.另一条好像没什么问题,没有上机测试(两条容量不一样,芯片封装也不一样)

顾客说当时有提示电源错误,没当回事就挂了.
请教各位给个思路,想留着自己用,接口比较全,不想搞砸了.家里就我没本使了

上面那个烧糊的只能看到 I*R320M  下面已经看不到是什么字了,
哪位有图纸给发一个好不?或知道这个是什么也行..谢谢了.

网友:
我收个T22,200元,有个0175的报错

网友:
能修好的话 可以小赚点。。。

网友:
都值。修不好拆配件都挣

网友:
着机器外面用户少,反正也不回亏

网友:
对维修人员来说肯定值咯`  外人就不好说了。

网友:
很值啊,一个40G的硬盘也能卖150.

网友:
现在的本子都白菜价了,

网友:
值的很如果液晶屏好就可以卖个300.余下的都是挣的

网友:
有前途呵呵我也想买个自己玩玩

网友:
我也想买个自己玩玩

网友:
绝对有的挣的只不过怎么多而已

网友:
烧得挺严重的。

网友:
昨天仔细看了下,1G那个内存有一个芯片有裂痕,512M那个有6片在相同位置烧个洞。

手头没件,正在发。刚接触本本修,请师傅们给讲下故障原因,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烧坏  呵呵 我看不值得

网友:
看楼主技术了,修好的话,还是赚的。

网友:
当然值了,光卖屏和硬盘就赚

网友:
我看这本没戏了,拆屏卖了吧。内存都烧成那样了!!!内存的3。3V和1。8V供电能把内存烧成那样还是第一次见。是不是旁边的那2管子烧了把内存也爆了啊?
找个图纸看看先。

网友:
放心好了 反正收本子 价格收的低的话 都不会亏的。我上个月收了七八台

网友:
拆件卖吧,修好不太容易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了7811、6672、6225
现在正常使用,就是显存小了点。32M的。ATI 9000的显卡

网友:
捡到宝了楼主

网友:
值啊,板子废了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