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杂牌845主板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0-03-14):
故障:通电不开机,首先测1117无3.3VSB,A14也对地短路,南桥有点轻微热,短接绿线.1117烫手..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挂啦?我拆I/O.和跟1117相连的元件还是短路..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有网卡吗?有就拆拉看看

网友:
看看南桥上的其他电压对地不?如果其他还有对地的,基本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不集成网卡.论坛上面有说过这点...但是没网卡.

网友:
基本的判断办法是插电南桥就热,拆网卡,打USB的阻值。开机热测桥供电。很好判断的。

网友:
晶震两脚电压差别大吗?南桥通电不触发发烫不?

网友:
32.768的两脚的压差都是正常.有一组USB对地短路.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USB短路基本都是南桥坏了,加个测试点PCI/A14脚的对地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从上电时序上说,I/O和南桥在开机时须3V供电,不然无法触发。

网友:
A14对地短、USB一组短,判定南桥挂

网友:
看来经过这么高手的一致认可,南桥99%挂了.这块板就报废做料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