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内存供电的!非专业人士第一次修主板!老郁闷了!

楼主(2010-03-14):
一联想主板cpu是3.0的!内存为ddr1

朋友拿来时内存旁的两个apm2023烧毁!后用3055替换后,测试卡跑通!

装机后进系统正常!还玩了回游戏!可关机后再开内存报警!上测试卡有时显c1 ,有时就显----。四个----啥意思?第一次用测试卡说明书上没有写!

后测3055三个脚的电压为5.2v,3.1v,2.6v,另一个3055电压为11v,2.8v,2.8v。但内存插槽a7为1.2v。正常应该是2.5才对吧!!
而且9173的4脚电压只有0.6v,正常应该是1.2吧

而且a7和3055的s端是不通的!和内存旁的排阻也没通的!!可我测我的华硕的主板是a7到排阻,再到s端是通的啊!

本人以前没修过主板!被朋友胁迫,无奈赶鸭子上架!请大家帮忙!

现在俺发现问题的所在了!是我理解错了!我一直认为a7是和我说的第一个3055有5.8v的那个s端相接的!都是被我自己的华硕主板误导了!!但实际上是和那个有11v的3055的d端相接的!由于本人二把刀的技术3055d端没有和主板焊接好!惭愧啊!

但现在虽然内存电压对了!但测试卡跑----!!!这是咋回事啊!!!求教!!!!!!!

现在cpu开机40秒后温度高烫手!而且电源风扇声变大!然后就关机了!再开机还开不了!要等一会才能再开机!晕啊!!!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电压正常啊呀    你是不是测错脚了

网友:
你的换一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可安没有量错啊!不过现在俺发现问题的所在了!是我理解错了!我一直认为a7是和我说的第一个3055有5.8v的那个s端相接的!都是被我自己的华硕主板误导了!!但实际上是和那个有11v的3055的d端相接的!由于本人二把刀的技术3055d端没有和主板焊接好!惭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你的回复!
3055是可以替换2023的!这也是我在论坛里学到的!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3055 9916基本上都可以代换的.你这个应该还有元件不良

网友:
顶上去!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