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03-14):
本来机器是开机无显。换了一个09版的6150.但客户用了两天后又说开机无显。拿回来后。开机电流到0.32就停了。测板子上没有CPU供电和8743控制的两个1.2伏电压。以为是6150没有做好。从新置球在装上去。好了开机正。但冷机后一开机还是到0.32就不动了。测板子上的CPU和1.2V供电上不来。但用风枪吹一下6150就可以开机。以为是6150不好。就又换了一个新的,结果还是一样。热机的时候可以开机。冷了就不行。
   HP-V3000本来都是换一个北桥就好的。这个新问题,不知道有人碰到过吗。有修好的吗

网友:
呵呵,没有碰到过,不过我前几天修过一块主板也是要热了才能正常 冷了就不亮了,,,呵呵,查了好久是内存边上的电阻出问题的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V3000,也是北桥虚了,烤一下就好

网友:
我这个不是的。已经换了两个全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可以排除BGA焊接和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把CPU座给弄空焊了

网友:
这真有可能是电阻问题  热了
电阻的阻值偏低  冷了 就恢复正常值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你试试看,没准就好了

网友:
你加热后面看看或者压压看

网友:
V3000现在开机南桥就不发PM-SLP-S3信号。但是1.8V和0.9V都已经有了。1.8-S3-PG也有了。按道理南桥这个时候要发PM-SLP-S3信号了。但是这个信号没有,就没了后面的1.2V和CPU供电。
想问一下高手分析一下。为什么在发PM-SLP-S3信号之前。为什么产生的1.8和0.9伏电压要先给CPU和内存?
  我这台机器在没有CPU供电时。用手摸CPU和6150也是有温度的
机器已经启动到第5歩了。就不能产生第6歩的信号

网友:
是不是  AMD的 CPU  我上次也修了一个  拿来时时显卡问题  做了显卡后就跟你的一样
   我是搞了CPU座  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看有没有虚焊的 你多次做BGA 后会造成 一些件虚焊 还有就是主板有没有鼓包托成 主板夹层 分开  这些问题都是造成 加热家好的现象 我嗅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今天加焊了CPU座,已经可以推得动了。但是还是一样的跑0.32电流。不出1.2和CPU的Vceor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呀

网友:
央视的315晚会曝光的就有这款机器,厂家售后都搞不定的。

网友:
楼主你是用什么焊的6150啊?这很明显是显卡没焊接好如果主板变形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