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偏白色?

楼主(2010-03-14):
有一台杂牌15.4寸宽屏,屏的型号是LTN154P1-L02,   不插VGA线提示无信号的窗口显示正常,接VGA显示图像偏白色,像隔了 层纱布,调亮度对比度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换2025L驱动板刷的是LTN154P1-L02的程序也一样现象,高压条也换了,屏线啊VGA线啊抖换了,还是一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修好啊? 怀疑屏不行吧,显示无信号窗口又正常,接VGA就不行了,菜单也偏白

网友:
通常这种情况是程序的事,你用测试板测试一下屏就全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真的屏有问题?  测试板测下,什么样的测试板?

网友:
用通驱动试一下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