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碰到一个问题,麻烦老手们帮下忙~~~~

楼主(2010-03-14):
今天闲来无事,找了一块老主板,845的杂牌板子,开始学习开机电路,但是和教程里面写的有点区别,开关的两根针,一根接地,一根是待机3V,但是我测量的时候,发现,两根对地阻值都很高,300多,接着找,发现,接地线的那根针的电路上,有个电阻,量电阻后面的位置,是直接接地的,不明白的是,按教程说是开机的时候,接地,把电压拉低后,发出低电平,触发开机,但是,我直接连接地线和3V的针,它却不能开机,必须得短接电阻的前面才能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网友:
有的板就是接个电阻的,我也不太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当触发的时候有电阻的原因,电压不会到0伏,开机触发就是高-低-高,3.3V-1.5V-3.3V,就是一个动做,不见得3.3V-0V-3.3V这样才能触发。IO检测高低高就触发了。自己的理解不见得对,高手指正。

网友:
你说的对,他就是一个开关转换,IO或南桥在你短接针脚瞬间收到这个下降沿信息只要能完成这个过程,他就开机,理解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图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网友:
但是我手头还有块别的主板,是865的,就没有这个电阻,是直接接地的,难道和南桥与IO的型号有关系?,需要的触发电压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