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 英文提示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0-03-14):
主机配置主板MS7336  CPU775 420 1.6G  80G硬盘  1G内存  开机显示惠普图标 后显示下图提示就关机了

网友:
系统风扇没有安装好!

网友:
风扇插上的 运转正常  明天我换个风扇看看   谢谢大家 等我消息

网友:
你看看CPU风扇是不是插到了主板风扇的接口上啊,也有可能是主板风扇不转了,但是CPU风扇没有问题,BIOS检测里应该有相关的选项如果不影响系统稳定性在BIOS里关了它

网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进BIOS里面禁用掉CPU风扇检测就可以了,有些大牌子厂商的主板默认是打开检测的,如果你装上了翻包的CPU就会报这个错误,因为翻包的CPU有的是没风扇检测那根线

网友:
开机显示惠普图标后 提示英文就关机了  其它看不见任何信息 今天我换了好几个风扇问题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风扇问题  电池供电正常 放过电 我开机按进BOIS 的热键  根本就进不了BOIS  我没有这种CPU换 电源 存换过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CPU就是主板了

网友:
HP好像不支持GHOST,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 这机子进BIOS 是按F10  搞错了 进不了BIOS   进去后 把BIOS里面禁用掉CPU风扇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提示,也是HP的,开始没怀疑到那里(整机来的,SYS扇没插),研究了半天.
后来网上找了找,说是SYS扇也要插,就试了一下,扇没转,再查,发现SYS扇插座没电,把其供电的管子换了,OK了(为此还找了这部分的图纸看)

网友:
不是风扇没插好,风扇不符合要求的话那就是楼上说的主板风扇风扇监察电路故障。

网友(2010-05-05):
把风扇检测关了,治标不治本啊.万一U温度过高怎么办啊.CFAN检测电路一般是受I/O或是南桥控制的,你测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