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rox 203A开机狂转,面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3-14):
xerox 203A开机狂转不停,面板指示灯不亮,

网友:
查看状态监视器上的错误信息, 打开状态监视器,如有拆机确定面板接头是否插好,一般故障维修呼叫為所有4LED显示灯会通过亮灭闪烁来告知。运行Go按钮查看次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