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各组供电有某一组短路能开机吗

楼主(2010-03-14):
我有块主板玩着玩着突然黑屏,开不开了,后来又开过一次但是再后来就不行了,换上别的电源就又行了应该是电源烧了,但是玩了一个多小时电源又烧了,真是莫名其名,主板各组供电有某一组短路能开机吗?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有一组短路也不行,CPU供电的话可以拆掉,但不能叫他短路

网友:
我是说它能开一会然后再把电源烧了,既然能开机能说明主板没有供电短路吗

网友:
LZ那里的电压怎么样啊,也可以把“坏”电源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ATX电源的14脚(或是16脚)接到低电平之后,就会供电。但这是要受到I/O监控的。若是I/O反馈的信号不正常,就会关闭电源,你的情况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5楼的朋友,坏电源到别的机子上不能用,应该是烧了或保险烧了,好像客户问到味了。

网友:
6楼的朋友,电脑可以开机进系统就是时间不长就突然黑屏再开就开不了了,并且已经把电眼烧了

网友:
是先马 余辉350,不是杂牌啊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的电源那到别的机器试试  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这种主板桥虚焊的多  从插拔一边就好

网友:
今天冒着不能享受保修的风险把电源拆开了,一看原来220V470uf点解电容爆浆了,请问大家这和主板有关系吗还是和外电环境有关系,这个电源感觉一直质量不错,先马的不算是杂牌吧反正价格也不算低。不知道第二个被烧的电源是不是也是电容也爆了

网友:
我今天测了他家电压是2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