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8p-g 怪问题

楼主(2010-03-14):
手头有一片技嘉8i848p-g ,到手之前不能开机的,看了论坛的讨论,写了BIOS后,可以开机了,可是一放下冷却后,再开就跑C1,反复多次按RESET,重启他,发热后,就可以显示了,晶振,谐振电容,时钟,都换过了,实在没有头绪,看看大家没有相关经验,教领一下我小生了!

网友:
我想应该含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卡C1,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从楼主描述,似乎是虚焊问题,检查是否有元件虚焊。

网友:
我也很怀疑是虚焊,如果没有针对性看局部,而仔细看一个主板整体上的大小小元件,太费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