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下忙CPU主供电问题

楼主(2010-03-14):
上假负载正常,上真CPU就掉电保护了电源IC换过。CPU也换过

请帖上主板的型号,接口类型,VCORE芯片的型号等信息

网友:
可能是IO引起的  CPU供电保护

网友:
2楼的兄弟为什么IO问题能引起CPU供电保护呢。能不能给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
得看你是什么板子.有些板子北桥有问题也会引起上U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