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玩游戏,一段时间后卡,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14):
今天,客户来修电脑,说玩游戏,一会就卡。
M2N的主板,N61的芯片

1.排除了系统的问题。
2.玩游戏卡的时候,电感和场效应管温度很高,烫手。
3.开机的时候,能听到主板上的某个芯片有吱吱的声音,似乎是IO或电源管理芯片

我测试了三个电感,阻止都正常0.01左右。
由于客户着急,先换块主板拿走了。

计算机工作的时候,电感和场效应管的温度,达到烫手的程度,是否正常呢?
此主板以前没有维修史。
启动的吱吱声还挺大,是否属于正常呢?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是新换的,海美350W 不错的电源,以前的电源烧了。
这台电脑,换电源后,用了4个多月,出的这个现象~~~

网友:
我回忆是不是别的部件有问题了  影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