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不过内存,除了桥空焊还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3-14):
我们都知道单桥主板的通病,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基本都是加焊桥就OK了,
不过今天休了个ECS的NF4的主板,插上显卡不过内存的,加焊了桥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这样?一定是桥坏了吗?有没有朋友修过空焊之外的问题解决的。

网友:
还没见过别的地方有问题的,见到的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不行了,重新做桥,一般都会好!

网友:
单桥主板的桥问题比较多,重置桥在看看。

网友:
想重做,重做麻烦啊,同行的板子又只有40块钱没意思做。

网友:
靠,想想不服输,今天把桥重做了,还是一样插显卡不过内存,我晕了。

网友:
看哈显卡槽到桥的信号线 还有就一排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