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戴尔D620风扇不工作的

楼主(2010-03-14):
风扇确认是好的,不想飞线,请教高手D620的风扇受那个芯片控制?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供电?有供电的话那可能是I/O芯片

网友:
你跑一下线路有个小芯片控制的,换过几个都ok了

网友:
是温控芯片 6# 金少波

网友:
追一下风扇的控制脚到哪里  看一下控制脚电压改变的时候供电有没有变化  直接改常转不就行了

网友:
看来LZ时间挺富裕啊

网友:
换EC吧这个现象很多

网友:
实际维修中换EC还不如直接飞线3.3V了!换EC换的不好弄出别的问题了就说不清了!

网友:
也是啊,飞线省事多了

网友:
总体上来说很好
买了应该不会后悔的!

网友:
飞线是个好办法,但能找到根本问题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