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处理一起RAR被伪装成EXE并被加密

楼主(2010-03-14):
想想应该是某个文件被上锁,是EXE ?是文档?是图片?还是其他什么文件??客户送来时没怎么说,最后我询问有没印象他说应该是图片或RAR文件。
OK知道这些就有思路了,上锁软件只是在文件前面加了一段自己的代码,代码后面就是真正的文件,搜索文件头图片没找到,然后搜索RAR文件头 如下图:

找到了以个rar文件头 把它整个复制成新的文件, 数据提取ok

网友:
这个很稀奇,很好
但我没看明白

网友:
我理解是当做rar文件,搜索rar文件头,然后保存后面的全部内容就恢复了原来的文件了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When windows gives you an error message saying that it
"Cannot open RAR files", this means either:

A. You need to identify a program that can open the file
B. Or your registry may be damaged

Identifying characters Hex: 52 61 72 21 1A 07 00 , ASCII: Rar!

只要在这个加锁程序改过的rar文件里头,找出上面16进制的函数,就可以确认是 winrar 文件,从它的offset开始复制到最尾,制成一个新的rar文件,就可以破解这个上锁软件。
想知道如果rar文件本身被加过密,用上面的方法只是卸掉上锁软件,恢复出来的rar文件始终还是加密的喽?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  在搜索对框输入什么?是RAR吗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  在搜索对框输入什么?是RAR吗
引用 网友A:

用 hex 搜索的的话就是: 52 61 72 21 1A 07 00
用 ASCII搜索的话就是: Rar!

注: 用 ascii 搜索时, 1A 07 00 是显示不出的,所以只能搜索 Rar! 要注意大小写之分。
hex(52) = ascii(R)
hex(61) = ascii(a)
hex(72) = ascii(r)
hex(21) = 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