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0-03-14):
最近老是接到一些
手机
,说无缘无故的就没有信号了,提示,无网络信号,还有没办法上网,提示无法联机,还有打电话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对方听不到我的,对方的手机是没问题的,或者打电话对方可以听到我的,而我听不到对方的 这些状况,除了刷机,还有什么办法呢,特别是,没信号的,没办法上网的
手机

网友:
这些根本不是软件问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没信号没办法上网,也是硬件吗

网友:
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2010-04-21):
硬件问题居多,一般情况下是射频部分的问题,信号稳定吗,是不是时常跳动,有时不入网,信号不稳定也会引起对方听不到你的声音或者有杂音,现在的国产机大部分都采用mtk芯片,也不排除cpu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