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为何不能用新建一个宽带连接来拨号?

楼主(2010-03-14):
xp系统为何不能用新建一个宽带连接来拨号上网呀!!!!!全部是灰色的,该开的系统服务已经打开了,可还是不能新建带宽连接呀!!病毒也查杀过

网友:
本地连接有没有?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是因为系统服务程序出问题了....基本上手动修改就不用了.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2013-10-18):
重装系统,省的费脑筋

网友:
重装马上就解决了  一般来说20分钟就搞定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
双击网上邻居,在左边找到“查看网络连接”,看一下宽带连接有没有在这里,如果有,直接在上面右击--创建快捷方式,弹出来,选择确定就可以到桌面了。
如果没有,点击左边的“创建一个新的连接”-----下一步----选中“连接到INTERNET”----下一步----手动设置我的连接-----下一步-----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来连接----输入ISP名称“宽带连接”---下一步----输入宽带的用户名跟密码---下一步----勾选“在我的桌面添加....”----完成了。

网友:
正解,楼主就参考

网友:
是GHOST的系统把,估计精简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