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蕊片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今天新买了个2009款的编程器,它上面有二个PLCC32的座,一个是用于编程28293949系列5V电压PLCC32的芯片   另一个是FHW/LPC芯片座,用来编程FHW/LPC系列3.3V PLCC32的芯片。这二种蕊片怎么区分呀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先选择器件,然后图上叫你插哪个座你就插那个!还有灯要和图上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