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 休眠的问题 !!!

楼主(2010-03-14):
刚买(二手) 没几天的机器。一按开机键,开机进系统都正常。但 就是屏幕是黑的,看面板指示灯就是待机状态。按什么都没用,只要按FN+那个键盘照明灯就可以了,屏幕亮了而且可以正常使用 什么都正常的,关了键盘灯就又休眠了。  说简单点就是,什么都正常就是屏幕不亮,你要想屏幕亮 很简单只要你按FN +键盘照明灯就什么都解决了。 不知道那位大哥见过这类故障,有知道的给解答下,小弟感激不尽。 真是太郁闷死我了 !!!

网友:
只要把键盘照明灯打开,屏幕就亮了 。请大虾们判断下哪里有问题,自己真的是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 就是昨天我开机,一进系统大概在过几秒钟就显示;正在准备待机。我再开机又是正在准备待机 。后来我把电源全拔掉,在开机就没出现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故障的前兆。。。

网友:
怎么都没人睬 呢 ? 、、、 是不是问题太郁闷了 ?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啊?要不外接个显示器试试,看看显示器亮不亮

网友:
休眠键短路了!

网友:
换休眠键呀,肯定是短路啦

网友:
不好意思 前些天因为网络问题,一直没上线。谢谢大家的的参与,想知道是怎么好的么 ?怎么想都想不到 ,给重新干了个系统就好了 ,想不通

网友:
驱动问题啊  哥们

网友:
适配器是原装的吗。

网友:
驱动问题?还真是少见.

网友:
同意楼上,故障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