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不进系统

楼主(2010-03-14):
刚开始0175,修好后,发现过了自检画面就提示NTLDR丢失,怎么装系统都不行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还是你自己没有装好,分区问题

网友:
应该光盘问题或者没装好吧。这个机器有个毛病就是ADP3421爱虚汗。

网友:
系统没装好,或BIOS还原成默认试一下,或重新分区,试一下,

网友:
硬盘没有装好或系统坏了要重分区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