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楼主(2010-03-14):
T40加热了显卡就不跑码了,各位帮我看下呀,电流0.7几

网友:
检查掉件和短路

网友:
北桥或南桥空焊了,这种情况多了。不要奇怪。

网友:
拿下显卡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南桥或北桥给干虚了,还有这个板子做桥的时候放的方法不对,基本上是做一个瞎一个

网友:
0.7 CPU供电应该出来了   内存过不了  加焊显卡时影晌到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