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 读取信息进就断电

楼主(2010-03-14):
技嘉主板,上CPU能点亮跑码都正常,但读取信息时就断电
什么地方有问题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我觉得看几大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以及CPU、南北桥的散热,检查电源的好坏。
断电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或者有短路存在导致保护了。

网友:
技嘉什么芯片的主板?845的话技嘉CPU座问题多一点 清洗一下CPU座试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