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80灰屏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宏基5580开机闪一下屏。接着就灰屏,但有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以为是屏的问题测了屏显电路板保险有3。3伏电压。不知有谁修过此机器。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保险有3.3V???这个是保险那的么
好像不是吧

网友:
3.3是ON/OF 是亮度開啟的電壓
你要看你電壓是吃幾V的 12~19~V不等
再來就是G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根都测了。没有一根是12V~19V的。是不是屏挂了啊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