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U盘量产新手请进,老手笑笑就行

楼主(2010-03-14):
金士顿的旋转盘、伸缩口盘都可以根据盘口的钢印中间一行的号码能确定主控芯片的型号,早期戴帽盘根据侧边最下一行号码也可以确认主控(下图):

根据已知的资料:

SK6211BA(可三驱三启):04286、04234、04256、 M4286、04226、C4226
SK6211BB(可三驱三启):04335
SK6281(USB-CDROM后置):04234(部分)、04235-351、04226-312
SK6201(不能量产USB-CDROM):04169

Phison:05360、05365、05375、05381、05384、05430、05440、05470、
04235、04236、04265 、04266、04292、04227、04366、04282、04336

SSS6675(可用6677_V2103工具量产):C4225
SSS6677(兼容性比较差的主控):04249、C4249
SSS6690(不能量产USB-CDROM):04275、04300
TC58NC6686G1F(不能量产USB-CDROM):05430-016
首先:用芯片精灵检测优盘的主控芯片,说实话群联主控比较好做而且很稳定,所以我建议倘若量产的朋友们还是买
群联的主控吧,经验之谈。
进主题:

网友:
下面是工具

网友:
之前被几篇帖子误入歧途,真毒真毒,惊起贫尼无数啊!
帖子1:本人购得一DateTravdler 120 U盘,花了一天时间,了解了这款U盘的详细情况,不敢独想,特地写出来给有困惑的朋友。
U盘外观

这款U盘在小惠数码购得,经确认是群联主控,故买下。
这款U盘据我了解主控有群联和东芝。
如果VID:0951 PID:1623 就是群联了,但不知有时工具检测不出。
上个产前

上个产前速 度检测:

速度一般,但很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呀,自我安慰一下。

前面说过,1.96检测不了,自然不能量产,用1.03吧。
但研究了许久,我发现1.03竟然限制VID PID更改,按原始的
设置量产时老提示:
load files fail,please check setting file content
万恶的限制呀。

有两个解决办法:
1、用破解版的1.03,可以解决对VID和PID限制。
2、用1.03官方版本,但数值改为VID:0DD8  PID:1000量产。

量产过程是:
先量产模式3,再量产模式21

另强调的是:
原始U盘用的1.01工具量产(不知这原厂工具谁有),原厂量产模式为:8,所以量产到3时设置的时候必须设置Performat,不然会出错误
从3到21不必Performat。

上几个量产   后的图。

总结:1、该U盘显示主控为PS2232,我本人认为是工具误报,应该为PS2233,理由如下: 群联1.96最高支持到PS2232确检测不出,但群联1.03和1.06确可以检测出来,故量产时主控类型选的PS2233,事实也量产成功。
            2、量产后速度没有大的增加,但很稳定。
            3、量产为要使用原VID和PID就必须使用1.03破解版。如用1.03官方版本,数值必须改为VID:0DD8  PID:1000量产,这是重点。
            4、感谢大家花时间看完。

网友:
误区2:金士顿4gU盘DataTraveler 120phison(群联)PS2232 量产教程
这是没有量产前的参数
设备名称: [D:]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120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23
设备序列号: 0014780EC5FAB96025EA013E
  设备版本: PMAP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phison(群联)
  芯片型号: PS2232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120

  输入vid 和pid   vid是0951  pid是1613    注明上面的162     3

网友:
下面是群联助手1.3

网友:
之前量产主控SSS6690也是大费周章啊,筚路蓝缕。
至于为什么,自己走的路多了也难免会迷路,迷路的人多了,
我就可以带路了。呵呵
具体请 看:

找来金手指提供的SSS6690的量产工 具:

打开后,出现量产 界面:

奇怪的是,我的芯片被检测为东芝???
选则   U盘设定,出 现下图:

我在这里遇见了问题,把设置界面看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USB-CDROM选项,我注意到  内存测试设定这一项里面有几个选项:模式有:正片和黑片,等级有1.7.8可用。但是都是测试设定。。。。
不管了,继续,点击确认。弹出 下面窗口:

量产开始,我选的是 黑片测试。
几分钟后 ,测试完成:

量 产后再次检测:

总结和疑问:
1.芯片标有SSS6690,但是按照提供的正确量产工具却显示东芝主控?
2.此量产工具不带USB-CDROM量产模式,还是我没找到??
3.个人认为这款量产工具只能提供U盘的检测功能,并不能量产CDROM。希望各位高人尽快找到终极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看了数码之家的这帖子我就有兴趣了,然后金手指又指点了一二,这个是原厂的不带cd-rom 的启动

下面是修改出来的,大家对比下:

因为手上没有SSS6690主控,希望有的朋友试一试,优盘坏了我全收哇咔咔。
一块钱一个 ,开玩笑了,又不足之处望大大提点。

网友:
请教于楼主,我前几天买了一个金士顿4G的U盘,用检测软件测得主控芯片是MXT8208,在网上找到了它的量产软件,但没法对它进行量产,提示没法读取信息。请指教

网友:
回子宁:1.确认MXT8208量产工具能否识别你的优盘。
            2.倘若能够识别在确认闪存型号,还有你设置的配置文件,把
USB VID=0x0dd8
USB PID=0x1000,改成这个默认保存。

             3.量产步骤请明确指明,最好上图,这样太笼统了。
              还有就是这工具里面有说明书的。

还有就是要量产的朋友最好买群联芯片的,这个最稳定,而且好量产。

网友:
谢谢楼主回应,以下是我下载了你的量产软件,请指点。上图:

网友:
我打算另买一只U盘,请问楼主那些U盘是采用群联芯片的呢?我想买4G的。

网友:
回子宁:你的图片信息量产工具连主控芯片都识别不全,最好别量产,怕量产后也不能稳定引导,报废你的优盘。
            你买优盘的时候可以跟商家表明你要量产,好像现在出来了专门提供量产的优盘,你买的时候让商家帮你检查主控芯片,或者叫他帮你量产。

网友:
最新购得一个群联的,但看不到型号。应该用那种量产软件进行?

设备名称: [H:]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G2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24
设备序列号: 000FEAFAAB51BA104000000A
  设备版本: PMAP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phison(群联)
  芯片型号: UP13~UP16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G2
  资料下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45

网友:
楼上的 我今天刚帮朋友买了个金士顿DT120 4G推拉式U盘,是擎泰SK6211的主控,已量产成功非常不错,我推荐你买这款。

网友:
回子宁,你用我2楼发的工具就可以量产了,文件名:冰锋科技

网友:
请教大大,量产后用CD镜像导入usb-cdrom,有的选项进不去,
只能进PE和DOS工具,我是用YLMF9.9导入的。
是不是cd镜像不能适用于USB-cdrom.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也量产成功了,原失败几次的原因是杀毒软件的问题,关掉就成功了。

网友:
不懂!!量产有什么用?
新手 请解释下··谢谢

网友:
回小鸟: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启用加密功能(仅支持在第一个分区)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仅支持在第一个分区)

       5)修改厂商等信息,制作个性化U盘(比如一插上U盘,右下角就显示"某某的U盘"或其他自设的内容)这点也常被黑心厂商利用来修改假冒U盘.

网友:
恭喜子宁,呵呵。
找到原因了,记得请我吃饭哟。

网友:
U盘外观

软件芯片测试信息

拆开看芯片

FLASH芯片

东芝芯片,但用群联可以量产

网友:
非常感谢威哥提供第一手资料,可惜我没有权限,
不然给你加分分哟。

网友:
量产工具好过啊 真爽 可我的不是群联的,是慧荣的!

网友:
下面还是请威哥哥,讲解讲解教材,给我们扫盲。
帮助你,毕竟我们都是菜鸟鸟哟。
呵呵,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威哥哥现身吧.

网友:
威哥记得把空间开通下啊

网友:
楼主可有数码之家的邀请码?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是用RMB买的,呵呵。

网友:
就是这个U盘 也是同一个量产工具 我的量产挂了 剩29MB了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修改过之后的测试信息还是原来的测试信息?
原来的VID PID还记得吗?
是不是 VID = 0930 PID = 6545

如果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恢复或量产,不然,只能拆了看芯片
VID PID决定了软件测试结果

外观和我这个一样,不代表主控一样,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款应该两种主控,只不过忘记编号是否一致了。。。。没存盘的习惯

你可以试着当VID = 0930 PID = 6545主控为东芝芯片来恢复一下试试,如果不成功也不怕,短接FLASH针脚即可

网友:
不明白量产或量产失败恢复的,可以去这里看看,我也是从一把鼻涕一把泪走过来的,回头看看,只要量产工具准确,跟硬盘分区一样容易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803-1-1.html

网友:
你看看还有救不 我怀疑这个U盘是摆摊货··但是没量产前 能读能写几G的东西的哈 顺便问问各位怎样检查U盘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你看看还有救不 我怀疑这个U盘是摆摊货··但是没量产前 能读能写几G的东西的哈 顺便问问各位怎样检查U盘有没有坏道啊?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我给你的再量产一次啊。。。

你已经量产过了,量产后参数被改变,所以你现在看的数据都是假的

网友:
高手的实践经验,学习中,很有用

网友:
如果量产最好用专门的PE,作用大些!YLMF9.9的系统老了。推荐使用完美者的PE系统!功能强大!

网友:
金士顿的假U盘一般就是用的迈科威的主控!

网友:
唉!我的金士顿4G的是SSS6691的主控,找不到量产工具啊。

网友:
这个还真难搞

网友(2010-04-14):
我U盘装上去电脑能识别,但用repao2.91低格,提示没认到设备

网友:
谢谢 找了好久 才在这里找到正确方法

终于将4G金士顿搞好了

网友:
名称:DataTraveler G2  (USB2.0)

逻辑盘符:G:\

VID&PID:Vid_0951&Pid_1624
传输速度:high speed

制造商ID:Kingston
产品ID:DataTraveler G2
产品版本:PMAP

制造商信息:Kingston
产品信息:DataTraveler G2
序列号:0019E06B5883BA1060000101         群主你好 你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该用什么量产工具吗  能帮我下载一下吗  谢谢了  我搞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2010-05-29):
很感谢LZ提供资料。量产成功。2G。04275的

网友:
貌似宇瞻的都是群联的买了两个都是的,量产可以做启动盘,

网友:
我的是05381-029,4GU盘。该怎样量产?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我的金士顿4gu盘以前量产后重启能被电脑识别USB-CDROM,可是现在不能被识别了,难道是系统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组合的量产工具并不是很好用,后来我还是使用了单个软件的,但他后面的三项格式化我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量产成功我用的也是雨林木风的很好用,Bois设置CDRom启动后重启就会进入安装界面,后来量产了几个其他的XP版本重启后不能进入安装界面,但在Windows下可以安装,我估计是电脑里安装的系统问题,再就是有些ISO镜像会被杀毒软件查杀丢失文件,这样量产就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