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航嘉350w电源开机跳家里总闸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14):
我今天维修一例 航嘉350w电源跳家里总闸,据客户讲他在使用中 电源里听见啪啪的响 随后家里总闸就跳了 我没敢通电打开电源 见保险管已经炸飞  不要想应该里面有严重短路 取下电路板 下面5  6个死蟑螂 交流部分炸得发黑一大片看来  看来应该是天气冷 是蟑螂在那里取暖短路的 用洗板水把电路板洗干净 好几处电路铜皮都没烧没了 我用电容脚把这些电路连通 先测大电容两端电阻是短路的 在测量4只整流管有2只短路 换上好的整流管 在测大电容两端不短路了 说明辅助开关管和主开关管是正常的  在查辅助推动管C945短路 换上好原件 查其他元件没什么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在炸了的保险处串人40W灯泡通电测辅助5V电压正常 。短接绿黑线 测各路电压正常。取下灯泡上机一切OK

网友:
学习了,几年了我根本连修的勇气都无,可能我遇到的电源都是品质都是一般的,有机会一定要下一次海.

网友:
我见过希捷硬盘电路板里带蛆的... 硬盘安在劣质网吧机箱的底部,都化蛹了硬盘竟然还没烧...

网友:
和蟑螂无关啊,短路就是短路,已经烧了那么多东西,如果是蟑螂短路件不应该坏呀

网友:
我最近修了好多电源都和蟑螂有关 由于电脑关了机 没关插座的电源 辅助电源在工作  风扇没转  有温度 天气冷  好几个蟑螂都在电路板下面取暖  造成300V电压和铁壳短路 烧坏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