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 IDE 2.5" 硬盘代换 松下 CF-W2笔记本硬盘

楼主(2010-03-14):
  修一台松下 CF-W2D 笔记本(P-M 1.1Ghz, IDE 2.5" 硬盘),接到手时无法测到硬盘。机子保养得很好,看来好象新机。

  该机原配是东芝的特殊硬盘 MK4025GASL,基本没有地方有卖的。

  如果用市面上通用的硬盘来代换,一般需要折断接口上的针脚,才能在这台机子上正常使用。但这个方法会使硬盘失去厂家保修,另外这样使硬盘缺了一个针脚,无法用在其它机器上,算得上是残了。

  我是用屏蔽转接口的方法(用胶带粘上1-3脚),在这台机器上使用普通 IDE 2.5" 硬盘代换成功。这方法安全、简单,并且也不破坏代换的硬盘。

  具体方法:用胶纸粘上转接口左边部位1-3脚(三个脚之间是连通的)。

1、普通IDE 2.5寸硬盘装上东芝的转接头

2、把转接头的1-3脚用胶带粘上、屏蔽

完工

网友:
我以前发过一贴是关于这机器换硬盘的,带图,可惜基地服务器出问题后就不见了,估计是硬盘坏了,数据没了

网友:
你好,我找了下,你帖子还在。只是方法和针脚却奇怪的与我了解的说法有些不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1139&highlight=%CB%C9%CF%C2%2BCF-W2

网友:
给你修改、并排版,这样更好理解点。

网友:
沒加上 yzz163 后来加的 30 分,昨天我明明最少有 672 下载分。
怎么今天变成只有 663 下载分。
应该最少有 702 下载分。谁又乱扣分了?

网友:
就这篇文章而言,原来你有10多张图,4个回帖。现在删除成4张图,一个帖。

网友:
吃饱沒事干。
我拍照,改图,上网,码中文字发帖。
花时间都做好了,回头一看却。。。。

本来还想和二楼的豆腐刀谈谈他的方法和针脚与我了解的做法有那些不同。
但要精简,现在省了;大家知道怎么做就行。感谢支持。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松下CF-W2的本本,在主板上改一下电路,普通IDE 2.5硬盘转接线不必屏蔽,就可以直接安上去用.

网友:
吃饱沒事干。
我拍照,改图,上网,码中文字发帖。
花时间都做好了,回头一看却。。。。

本来还想和二楼的豆腐刀谈谈他的方法和针脚与我了解的做法有那些不同。
但要精简,现在省了;大家知 ...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误了。
现在这个帖看的容易理解,还是原来帖的容易理解?!
如果你要分,我给你加 100。如果你能参加讨论问题、多发表文章,我想每个斑竹和有能力加分的会员都会加分的。

网友:
这个原理很简单:(前面的帖也说过)
普通的笔记本硬盘是5V供电的,松下本用的是3.3V供电。将43针折断就可以选择5V供电,就能用普通的IDE硬盘了。

网友:
这个原理很简单:(前面的帖也说过)
普通的笔记本硬盘是5V供电的,松下本用的是3.3V供电。将43针折断就可以选择5V供电,就能用普通的IDE硬盘了。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如你所说的一样,那我还需要回三楼的帖吗??
有时间自已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