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G1的板子 进滚动条一直滚PE也一样

楼主(2010-03-14):
各位兄弟有那位碰到过 AG1的机器卡在滚动条啊 桥换过了 U换过了 内存换过了 网卡换过了 BIOS刷过了  IO换过了 时钟换过了 还能换什么呢除了换主板 从前碰到此类现象 都搞定了这次栽了  对了有个疑惑的是IO上面飞了个线到接地不晓得是那之脚  没办法 二修机好不容易修亮了结果嗨 那位兄弟碰到过或者手上有AG1板子的帮忙看下IO上有飞线么 送上此图

AG1 AS3620_TM2420 Schematics (Intel).pdf

网友:
看看声卡之类的外设吧.

网友:
忘说了声卡也摘过涛声依旧

网友:
查下南桥旁边的电路吧

网友:
等待着碰到过现象的兄弟解答

网友:
查查挂在PCI总线的设备吧

网友:
换硬盘吗,碰到过硬盘有坏道出现此现象的

网友:
外围设备都换过了 PCI那个也摘掉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
等待解答的人出现啊 好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