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手摸IC 试探温度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0-03-15):
以前、现在,看到了很多兄弟提到,用手摸某某IC 很烫  是不是这IC坏了。
我先说说我个人看法。
  维修,不应该去摸任何,主板相关,不要和它有任何接触。(戴上手套)当然 这也许是非常苛刻吧。
但是 最理想的还是不碰他,其实主板很是脆弱。如过你没有了解、经历过静电、导电的话。
首先 人体是导体,大家都知道。有的主板没必要按开关,用手碰到相关开机电路,产生电荷移动,好、低电平来了,主板开机了。

(例)用手去摸,RT8205A  3、5V芯片 如待机中的话,立马断电;温度会直线上升直到击穿(铁板烧啊)。  TIGERPOINT的小南桥一样升温,但没见过功能异常。人的手能承受50度 60度就不得了了,你想每天烫起几个泡?i系列的CPU 没到75 风扇还不转呢。。。

静电的话,是未知,随机的。99%没事,但是说不定你一碰 就被你身上的静电打死了。蓝屏,死机,断电,不稳定···还是有很多铁板整不出来的;还是有很多人碰上这个‘万一’的几率的。只是,铁板一出来 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罢了。

总结:该坏的他就是坏的,没必要去摸,总会体现他坏的方面,没坏的呢?你摸他也不能真正的给你正确答案“它没坏”吧
支持的顶起, 不支持的,这里也没鸡蛋砖头的砸。
就说说你们不支持的理由吧。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摸IC,因为正常情况下IC的温度不会烫手的吧。

网友:
摸芯片温度对维修还是有意义的。另外开机信号都经过了去弹跳处理,应该没那么容易就自己开机了吧。

网友:
已知的 和经历的 IC  你用手去摸 立马断电, 温度 飚升 击穿  温度就不必说了··
  那天碰上了  和我说声 特别是  3  5 V 的

网友:
摸在我们这种修机的条件下还是有很多用处的,但前题是要防静电,即使带了很强的静电不去摸也是很危险的.不能因为有狼我们不去养羊.关键是一定要好好防静电.

网友:
如果你摸 你可以摸芯片的上面 没有必要去摸芯片的引脚 这样带静电烧东西的可能性就极小

网友:
摸芯片 别去摸芯片的引脚 这样不就安全点吗

网友:
不懂就别乱说,摸芯片,是摸皮,不是摸脚,可以快速测定一些芯片的状态,增加工作效率
防止静电是必然的,不管你要不要去摸,防止静电的简单方法就是洗手,
从理论上来说:带电(不管开不开机)时静电造成的危害比不带电的时候更小
遇到摸芯片的时候损坏的,一般是高温下对芯片使用了外力造成的,多半不关静电的事

网友:
待机电流大的,一般都能摸出来。怕静电买个静电环啊。如果像你说的,怕这怕那,那就没得修了,烫手经常的事

网友:
虽然 摸 会有一定的几率导致板子损坏   但必经几率很小  做好防静电措施就好了

网友:
摸一下你就放手  谁一直放在上面 直到起泡  那真就是维修界人才了

网友:
摸还是可以摸得,小心点摸就行了

网友:
维修经验告诉我还是有摸的必要,不过摸前先放静电,不要摸引脚.

网友:
有时候摸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 要是不摸有可能花十分钟 半小时 半天甚至花的时间更长。

网友:
为什么不摸呢?静电,一般修机时先摸一下板上的金属部分(比如USB、VGA头的金属部分),这样即使你原来带静电也跟他们等电位了。

网友:
唉···怎么就没有人碰到, 你一碰IC  不管是‘皮’ 还是‘脚’  会挂IC的呢
  杯具  杯具 !!

网友: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遇到巧合的情况先不分析就下定论,当然是悲剧

网友:
不摸不碰它也会坏,那才是悲剧呢。

网友:
看摸压测换,谁修机不用摸板,这个真可以服他的.

网友:
摸得时候小心点,慢慢的,抚摸,呵呵  但楼主的观点 我是不敢苟同啊 !

网友:
看 摸 压··· 就否了摸  你带了静电手套 照样压。
  不分析 乱下结论··  问题是 那款3  5V 芯片 100% 掉电····
三星机种,80%3  5V 芯片摸不得   碰上的可以试试  再来砸鸡蛋。80%哦

网友:
瞎几吧吹哦

网友:
摸芯片估计每个维修人员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