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IP 3680 清零软件

楼主(2010-03-15):
哪位大侠有佳能 IP 3680 清零软件   请发个上来

网友: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太谢谢你     你发的很好东东   我修主板的  对打印机不熟悉   能把该软件怎么用给大家上图   对新手来说   是学习的好东西

网友:
机器进入维护模式→  运行Service Tool Program(重置)
1.SET选择ASA作为地区(亚太地区 - 取决于你的位置)
2.Set Clear Waste Ink项,选择Main & Platen
3.TEST PRINT项选按CLEANING1(清洁)
4.然后CLEAR WASTE INK项点击Main and Platen

网友:
我的機型是canon ip3680

為何程式運行是許多「??」符號?
照上面說明執行後,出現「ERROR Code 006」?
我是灌了墨水想讓晶片歸零,請問也是依照上方說明來做嗎?